楼主(2006-09-23):
大家好啊? 我是一个厂的电工吧。?我们这个现在都还有用到PLC 的,。?
 我是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用的三凌的E500的变频器?  还有我们的控制线路是继电器和时间制控制的。  而接线段子 也用的好少的。?但是应为我才入门吗? 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我们用到是这几个? 一个正转 STR     还有就是RH     RN
  好有一个公共点。? 控制的是一个电机 。这个各位来说是最简单了,。
  所以请指点一下为什么要接这几个呢?
        我的QQ153540771      电话 13925778015
   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的 ,你看下控制方式就知道了    RH  RN  是段速控制

楼主(2006-11-23):
谢谢你的指点。。我现在别的都知道拉。,。, 就是想知道那个计米器和编码器一起在加个变频器是怎么个转换的。我们用的是三菱E500的,

网友B(2006-12-26):
正转 STF吧?
图纸拿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