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我在系统设置(SYSTEM SETUP)里的口令(PASSWORD)设置中,设置了密码后,为什么触摸屏一断电密码就消失了,恢复到默认值0。

网友A:
password有很多
你设置的是哪一个

网友A:
还有就是不应该有这种问题
GP的密码应该是可以保存的
你应该送到工厂检查一下

楼主:
password有很多
你设置的是哪一个

初始化设置(INITIALIZE)——系统环境设置(SYSTEM ENVIRONMEMT SETUP)——系统设置(SYSTEM SETUP)——口令(PASSWORD)

网友B:
SRAM芯片坏  不能掉电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