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我厂有一变频电机:额定功率为22KW、380V、42.6A,50HZ以下为恒转矩,50HZ~100HZ为恒功率。实际工作中频率上升到65HZ时电流为48.8A,超过额定电流6A。与电机厂家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变频电机只要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100HZ以内)运行不管电流大小都能正常工作,不会烧毁电机。而我认为虽然50HZ~100HZ为恒功率,但是电流超出额定值就会使电机工作绕组发热超过规定,常时间运行就会烧毁电机。(因为电缆线径大小是以电流为基准)各位大虾有什么不同看法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讨论的是变频传动的基础问题。

对于你的问题,0-50Hz范围,恒转矩控制,电机电流应该保持42.6A极限特性;50-100Hz范围,电机的电流应该随着电机的转速升高而下降,在这个范围,电机的功率应该保持恒定,电流则为非线性的下降。所以,你的认为是对的。这里指的是电机的外特性(22kW电机极限能力)。

电机在0-50Hz以内恒转矩特性,50-100Hz恒功率特性,不仅要取决于电机的能力,还要取决变频器的数学模型建立。电机理论上能实现的特性,实际中未必就能实现。比如,有的电机恒功率特性很差,达不到指标,或者恒转矩特性很差,很难达到额定转矩恒定;再比如,变频器,有些变频器(旧型号的),不能矢量控制,那么,就实现不了上述的特性。v/f控制肯定是不行的,这种调节特性恒转矩和恒功率都不是自动保证的,体现的是电机的自然控制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