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6-09-24):
该数值为MF47型万用表于乘10档上测出的

网友A:
最好用数字表二极管挡量一下!
注明是在路测还是取下后测量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数字表二极管挡量一下!
注明是在路测还是取下后测量的情况.
我已经测量过了.
数字表测量结果与你测量的结果规律一致.

楼主:
这是在取下后测量得到的数值
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可用什么元件代替
这一个是线路上好的,有二个是坏的,现在想找个替代的

网友B(2006-12-28):
BAV99 双二极管的 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