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

楼主(2006-09-24):
西门子440变频器,带二台55kw电机。现正向或反向挂一档车辆抖动厉害,屏幕显示为A0501(电流限幅),脱接手电机转动正常,查参数设置正常,更换变频器后故障依旧。请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
这个题目看不懂呀,你的负载是什么?挂一挡车辆是什么意思?把这个系统介绍一下,是否可行?

楼主:
西门子440变频器,带二台55kw电机。用于行车的走行,分别用正反四种速度(四档)控制。现正向或反向挂一档车辆抖动厉害,屏幕显示为A0501(电流限幅),脱接手电机转动正常,查参数设置正常,更换变频器后故障依旧。请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B:
西门子440 这款变频器怎么样?
西门子的售后怎么样?

楼主:
三楼的朋友,我们用的还可以。
另外:电机高速后停止,居然不能停。变频器仍在工作。真是郁闷

网友C:
你是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