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引用 网友A:
工控论坛 ←返回版面

使用过IR2136的帮忙分析一下

用IR2136进行三相逆变桥驱动,逆变桥的桥臂用的IGBT(13A@25℃,6.5A@100℃),IR2136的过流保护设为17A,电流采样电阻用的4个0.22ohm(1/2W)并联。现在很容易出现IGBT爆炸、采样电阻爆炸、IR2136也会损毁,请帮忙分析一下,
1、IR2136的过流保护值是否合适?
2、泵生电容选的10uF,是否偏小?
3、怎样改进电路来防止炸板?
4、采样电阻一般怎样选择?

网友B(2007-01-15):
你好。我用过IR2136。不过驱动的是N沟道MOS管IRFP460。没有出现你说的是炸管现象,但偶尔烧管毁片的现象是有的。
看了你叙述的现象,感觉像是IGBT耐压值过低所致。再就是保护做得太高。
采样电阻功率不够,建议使用5W的。

网友C(2007-03-03):
自己算一下,你的取样电阻功率太小了,但是这不一定是这个原因;10uF电容不小;确认你的负载有没有问题;2136的Fault有没有接控制IC的保护输入端?2136可以进行过流保护,但是如果它输出了你不去关闭输出,就危险了。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