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以上是电路简图.

电路的要求是,在一秒内转换一次线圈磁场方向.

原来的电路就是这样子的.

可是接触器烧得冒烟........火花太大了.

我现在改用了可控硅+IGBT来代替了物理触点....(因为IGBT是全控器件,可以可控关断.)

可是,这约线圈的感生电压超高,把这IGBT烧了...

经测试,电压约有2400到2600V.

我的IGBT和可控硅耐压都才1200V.

于是就加了个1000V的压敏电阻.

可是,问题又来了:

这压敏电阻只工作几秒就爆了~~

分析原因,是因为感应的能量太强,它消耗不了.

可是现在找不到很大功率的压敏电阻啊......

我已经试过的方法:

并RC吸收回路+压敏电阻,R=4欧50W,C=100uF/330AC(CBB电容),压敏电阻=820V

可以工作一段时间(约一个小时左右)

但一但压敏阻挂了,IGBT马上就爆.....

不知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让这线圈上的电压下降到1200V以内?

谢谢!!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
我记得你以前好象提过这个问题,控制的是电磁铁吧。能不能用两个电磁铁,交替动作,这样就不要考虑断路瞬间的自感电动势了。

网友B:
在你的图纸中的整流桥的输出并联续流二极管!
阴极接正输出,阳极接负输出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
非常感谢楼上的楼上及楼上的回答~~HEHE

TO 楼上的楼上:

用双线圈的想法也有过,但是.....主要是您不清楚我这里的情况.

那种方案基本无法实现的......

TO 楼上: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图纸中的整流桥的输出并联续流二极管!
阴极接正输出,阳极接负输出即可!

关于这个,我觉得好象没什么必要吧?

因为全桥整流电路,本身就等效于两组二极管串联后再并联,这样,只要不烧坏,应该是起到了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C:
并联放电电阻行不?

楼主:
我现在改后的电路大约是这样

现在这IGBT的耐压就是1200V的,电流已经足够了(两只并联).

在图中的两处RCD吸收网络里,C两端都并联了820V的压敏电阻.

另外,IGBT的CE端也并联了200V与820V的压敏电阻.

可是还是烧!!

使用RCD网络的原因是,我不需要对反向的过压作保护,因为工作电流非常小,3A左右.

同时反向转正向的时间非常长,足够那些反压消失了.

以上是我目前的情况.

工作过程如下:

正向时:

         三个双向SCR开通,主整流得电;

         单向可控硅1,4及IGBT导通;

         线圈得电,以最大电流工作;

暂停时:(这个状态是不得已而设置的,因为要让电路有时间转换)

         三双向OFF,主整流断电;

         单向可控硅及IGBT全OFF;(此时IGBT击穿)

反向时:

         三双向ON;

         单向可控硅2,3ON;

         线圈得反向电压,开始反向工作.

主要是,我实在是找不到1200V以上的大电流管子........

有一个CM200HG-90H的IGBT模块,200A / 4500V,可是,一是找不到.二是,就算找到了,应该也是天价....( 我在国外网站上看到有报价,是232000XX的,XX绝对不是日元....)

现在,只能考虑"如何把反向电压控制在1200V以内"了.

PS:

加了RCD吸收网络后,那几只压敏电阻一个也没烧,也没有一点温度.

但还是烧管子....(80多一只啊,都烧了十几只了,为了试这个电路......- -!)

我怀疑是压敏电阻的速度太慢,以至于有瞬间的尖峰时而不能及时控制下来.

型号:  821D20

不知道它的速度是多少?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另外2楼的朋友还记得我问过这个问题的啊?

呵呵

没错,我好象是在今年年初也发过这帖子.

由于本人资历实在有限,这么长时间以来都还没有达到设计要求,惭愧啊........-_-||||||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感谢5楼的回复.

目前已经并联RCD网络,长时间的高压已经消失(用机械表测不出来)

我没有示波器,没办法看波形.

但估计是一上升率超高的波形..........

不知道有没有快速的元件可以搞定它?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D:
我赞成用双电磁铁,情况实在不允许可以加一个大的负载电阻与电磁铁并连。

网友B:
没有理解你的真正用途!
在这里用IGBT的是否有必要?
根据你的叙述:
只要关断BCR(双向可控硅)即可关断电源.没有必要再加IGBT.
SCR还不如用原来的接触器电路.同时利用整流电路做续流管,再在接触器的触头的公共点分别与常闭和常开点之间并接电容器1微法,消除浪涌电流即可.

网友E:
呵呵,我是电子盲,但我很想学习电子方面的东西,我是搞DCS的,以后7敬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楼主:
多谢10楼的朋友!!

只是不知道这电容要多大才可以?

另外,耐压要多少?

我们的线圈约1500匝,线是2X5的扁铜纱包线.

之前使用过这方案,在线圈上并联了100uF / 330V(AC)的 CBB65电容,火花是没有了,但是,却把整流二级管烧了一只.

目前试的是RCD电路,火花也没了,但电容却受不了,击穿.

(R=4R / 20W,C=100uF / 330V,D=20A / 1200V)

两只电容串联,就不击穿,但容量只有50了,火花就又来了,并且很强.

这种电容可耐交流550V / 50Hz,工作于这种相当于1Hz的频率下,耐压应该会高一些吧?

没有试过在触点上并电容.

但我想,就算是并,1uF也小了点吧?

另外,这种线圈的感应电压到底如何计算?

它上面的吸收网络又如何计算?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B:
你先试一下看看.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

占用了大家不少的时间.

我目前使用了电容柜里的一个功率因数效正电容,然后与4R / 20W电阻及20A / 1200V二极管组成了RCD网络,并联在了线圈上,成功地吸收了正向工作时产生的高压.

目前,接触器触点上已经没有一点火花,预计寿命可达机械寿命,哈哈~~

就是R发烫,明天换上个50W的,呵呵.

再次感谢所有关注的朋友!!

另外,还需要作长时间工作的稳定性测试.

明天就连续工作一天看看电容会不会挂(那电容的具体参数不清楚,只知道是400V AC的).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B:
多少KVAr的?

楼主:
好象是0.4KV什么的

看不太清楚,是含油的老电容.

容量好象也差不多100吧

耐压不知道最大能有多少?

反正目前工作是一点问题没有.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又拆了两只下来~~~哈哈

这下看清楚了.

型号:  BZMJ0.4-15-3

0.4KV    21.6A

15Kvar    50Hz     3/-KV

还是1994年4月生产的,呵呵

这东西的耐压与容量不知道是多少?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DCS是啥东东?数控机床?

以前写过一个数控钻床控制软件,应该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吧?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B:
15Kvar *1.44=21.6A电流值(本人的经验公式)
0.4KV =400V耐压值
15Kvar*20=300UF容量值(本人的经验公式)

网友B:
DCS系统=集散型计算机控制系统.
看你对电路控制还是比较精通,但不知道DCS恐怕有点不可思议.说明你的知识面还是太窄,会影响你的发展的!

楼主:
呵呵~~其实我不是学电路的

我主要是搞编程,电路是业余学习的.

我现在的工作倒是电路相关的,不过目前来讲,还基本够用~~(对付工作来说)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我不是学电路的

我主要是搞编程,电路是业余学习的.

我现在的工作倒是电路相关的,不过目前来讲,还基本够用~~(对付工作来说)
那你的编程对象都是比较少的控制点,而DCS系统则要几千甚至上万个控制点!
学习是不能对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我觉得好象没什么必要吧?

因为全桥整流电路,本身就等效于两组二极管串联后再并联,这样,只要不烧坏,应该是起到了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不知道在线圈的两端并联两只二极管,是两只并联方向相反的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线圈RCD吸收回路里的二极管接法有问题,因为线圈工作时是不断的换极性二极管只有在一个方向的时候才有效果,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我觉得好象没什么必要吧?

 因为全桥整流电路,本身就等效于两组二极管串联后再并联,这样,只要不烧坏,应该是起到了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不知道在线圈的两端并联两只二极管,是两只并联方向相反的不知道可行不?
不行!短路了!

楼主:
那么这种400V耐压的电容,最高可以耐多少电压呢?(对于我现在这种电路)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线圈RCD吸收回路里的二极管接法有问题,因为线圈工作时是不断的换极性二极管只有在一个方向的时候才有效果,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

呵呵,谢谢这位朋友的仔细!

RCD电路的确只吸收一个方向的电压.

但你忽略了一点:原电路中,反向的控制电压是通过一可调大功率电阻串联的,因此反向电流非常小,它在线圈上产生的感生电压并不高,不吸收都是可以的

仍然谢谢你!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编程对象都是比较少的控制点,而DCS系统则要几千甚至上万个控制点!
学习是不能对付的。

呵呵,信老误会了~~

我所学的编程是Windows系统编程及通用软件编程(也是自学的),很少涉及工控编程.

只写过几个工控方面的软件.

我的专业是电算化会计,只是毕业时打了个6分~惭愧~呵呵~~

编程及电路都是从小的爱好.

信老来我的站看看就知道啦~~~哈哈

http://www.m5home.com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楼主:
对了信老,不知道高压大容量的电容都一般用于哪里的?

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

机器那么多,老是去拆补偿柜也不是办法......(虽然这补偿柜是没用的)

另外,就是这电容到底可以工作到多高的电压而不坏呢?

因为我当时测试过了,电容两端瞬间有1800以上的电压(我把电阻去掉,使电容没有放电回路,再启动正向磁场一秒后断开).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