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动机,通电试车发现电机反转。将变频器出线侧电线对调后通电,变频器立即烧毁。请问原因及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能说具体点么?

网友B:
不可能吧~~??

网友C:
我用好几百台变频器没遇到这种事。

网友D: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想请问富士变频器无显示是驱动板上什么器件不好,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你可能将电源接到变频器的负荷侧了。
变频器有正转与反转控制线,你没必要去换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