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请问100:5互感器可以承受150安的电流吗?

网友A:
互感器不是关键,关键是你配的电流表的选择

网友B:
我又回来了!看你表的量程够不够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不是关键,关键是你配的电流表的选择
互感器也是关键
要是用100/5的互感器,用150/5的电流表大家认为电流表所示的电流准吗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电流一般为5A,对应于不同变比的互感器都是一样的.
若将100/5的互感器用于150A电流时,次级电流回增大到7.5A,电流表会承受不了而损坏.
但对于多圈式电流互感器来讲,应用起来比较灵活.例如:100/5的2圈式电流互感器,初级2圈时为100/5,1圈时为200/5.此时电流表不会超载,只是表盘的读数需要乘以2才对.

楼主:
谢谢大家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