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24):
星变角起动75kw鼠笼形电机,三个接触器的大小如何选配,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接触器最好用进口的 选择额定电流为150安培的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A:
要用到自耦降压器起动 还有选用250安的接触器

网友B:
用好一点的接触器,150安可以用了

网友C:
估计电流超150A, 应选大于最好,等于很不好。三一样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