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求220V电机正反转接线方法,有谁可以帮帮我吗.谢了

网友A:
将电容串于抽头与正负极之间

楼主:
哦.呵呵.不是很清楚.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A:
改变相序以达到启动和正反转,刚才没有说清楚

网友B:
220V电容式伺服电机的两个绕组是相同的.
用万用表测量绕组的阻值:
先确定公用端,若红表笔不变,黑表笔测量其余两端引线的阻值相同,此时红表笔就是公用端.
若红表笔不变,黑表笔分别测量的阻值为,一大一小时,此时,阻值小的的为公用端.
公用端接电源线.
电容器跨接在其余两端的引线上,另一根电源线分别接在电容器的引线上,电机就会正转和反转.

楼主:
哦.是不是一组线相序不变.另一组改变相序?

网友B:
不是!
正转时A绕组为主绕组,B绕组为启动绕组.
反转时B绕组为主绕组,A绕组为启动绕组.

网友C: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3510
进这个网页,这是我画的电路图,用继电器控制的。供参考。

网友D:
说的是哪个接线方法啊?不会是说正反转控制箱的正反转吧?
那是用两个接触器并连接的吧

网友E(2007-02-22):
先看电动机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三相可以调换一下相序就可以了.如果是单相的可以把主副绕组的关系互换就可以了.但是最好是这个电机的主副绕组的阻值是相同的.这样的话电机不会发烫/.

网友F:
先看电动机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三相可以调换一下相序就可以了.如果是单相的可以把主副绕组的关系互换就可以了.但是最好是这个电机的主副绕组的阻值是相同的.这样的话电机不会发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220V电容式伺服电机的两个绕组是相同的.
用万用表测量绕组的阻值:
先确定公用端,若红表笔不变,黑表笔测量其余两端引线的阻值相同,此时红表笔就是公用端.
若红表笔不变,黑表笔分别测量的阻值为,一大一小时,此时,阻值小的的为公用端.
公用端接电源线.
电容器跨接在其余两端的引线上,另一根电源线分别接在电容器的引线上,电机就会正转和反转.
这就是高手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H(2007-07-27):
在那里呀

网友H:
接线方法啊,我没有看见图呀

网友I(2007-09-06):
很简单!装过吊扇的都知道.

网友J(2008-01-20):
四楼说 的完全正确

网友K(2008-11-13):
我想问问要是双电容的220正反转应该怎么接呢,还有一个倒换开关,因为有兴趣还是麻烦您下

网友L:
恩,改变电容的进线

网友M:
将电机的任意两根电源线对调就可以实现正反转了

网友N(2008-12-19):
老信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参考下面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