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24):
开关电源上的三极管C3679起什么作用?我这边买不到可用什么样的管子代替?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管
资料看这个,这个管子应该很好买的。或者对应参数买一个替代的,可以问老板。

网友A:
主要考虑耐压,电流,频率。和安装尺寸。

网友B:
找任何型号的耐压大于800V,电流大于5A的塑封三极管代替即可.
很容易买到!

楼主:
能给说几个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