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请各位师傅指教这个C3995可以用C4111代换吗??谢谢!

网友A:
C3995        1500V     12A     180W
C3996        1500V     15A     180W
C3997        1500V     20A     250W
C3998        1500V     25A     250W
C4111        1500V     10A     250W
自己看,能否代换.

网友B:
好希望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感谢信老师!!

楼主:
C4111是150W还是250W?

楼主:
电流比C3995小可功率比C3995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比C3995小可功率比C3995大?

正确的说,这里应该是"最大耗散功率"吧.

指的是,这种元件在指定的散热条件下,达到一定温度(不烧掉的温度)所需要的功率(好多年没看书了,应该是与这意思差不多,呵呵)

因此,理论上只要加大散热条件,就可以直接增加元件的Pcm.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实际还得考虑温度上升速度,散热介质的热阻等......

至于"电流比C3995小可功率比C3995大",可能是封装不同或最高工作温度不同吧.....

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塑封的3DD15及一金封的,前者Pcm是15W,后者直接就是50W了.

其它参数都是一样.

不知道说对没,呵呵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比C3995小可功率比C3995大?

正确的说,这里应该是"最大耗散功率"吧.

指的是,这种元件在指定的散热条件下,达到一定温度(不烧掉的温度)所需要的功率(好多年没看书了,应该是与这意思差不多,呵呵)

因此,理论上只要加大散热条件,就可以直接增加元件的Pcm.

但是,这只是"理论上",实际还得考虑温度上升速度,散热介质的热阻等......

至于"电流比C3995小可功率比C3995大",可能是封装不同或最高工作温度不同吧.....

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塑封的3DD15及一金封的,前者Pcm是15W,后者直接就是50W了.

其它参数都是一样.

不知道说对没,呵呵
马大哈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