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请教自备发电机和工厂供电线路可不可以自动切换
就是当停电后用自已小型发电机发电.要是来工厂供电后可不可以自动转换.线路是不是一样.请大家告诉我.谢了

网友A:
不间断?
可以,并网

楼主:
请问怎么个并网.可以告诉我吗.我一直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的发电机是自动控制的(PLC), 他有一个接头的,具体的询问厂家,无非是个信号问题,当PLC收到断电信号时就让他自动启动,当市电正常时就自动关闭,控制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

楼主:
那要是没有PLC自动控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发电机是自动控制的(PLC), 他有一个接头的,具体的询问厂家,无非是个信号问题,当PLC收到断电信号时就让他自动启动,当市电正常时就自动关闭,控制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市电与发电机主回路都采用的ABB的S3H-250/4P的开关
如何解决无人自动实行,发电机组自启动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保证两路电源自动安全切换
希望大侠给予帮助
13813855528

网友D:
有一种智能转换装置,可以试试,好像叫自动投入电源控制器一类的名字

网友E:
施耐德有成套的设备可以实现两条线路的自动转换,但是线路还是要瞬停的...

网友F:
任何自动切换装置都有一个时间点无电,区别在于不同的厂家的产品,这个点的大小不一样而已,现在这样的产品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施耐德有成套的设备可以实现两条线路的自动转换,但是线路还是要瞬停的...

对,自己做肥工夫,还不一定能省钱,不如买现成了。现在市面上这样的很多。但都有瞬间停电的点。只是各个厂家的点的长短而已

网友H:
并网是不可能的! 现在已经有豪秒级的PC双电源转换开关!但是你的发电机做不到!通常发电机从启动到转速稳定及建立电压需要几十秒时间。(除非你发电机已经开好准备在那里)
要做到零时间双电源转换只有使用在线式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