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4):
学校刚毕业,大学学的不是西门子的plc请问一下 STEP 7 MicroWIN软件中 lad视图时会出现网络1网络2等标示,请问什么意思?只是标示还是另有意义
比如我所有的过程都写在网络1里和分块写在不同的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菜鸟学习中.......

网友A:
STEP 7 MicroWIN软件中, LAD梯形图会出现网络1网络2等标示, 这些标示就相当于VB或VC编程时的语句行1(网络1), 语句行2(网络2), 所指的网络和硬件网络毫无关系.

VB或VC程序是由若干条语句行组成, 同样LAD梯形图也是由若干条网络(语句行)组成!

LAD梯形图网络1网络2, "网络"这个词听起来挺"花哨"的.  LAD梯形图中的每个网络(语句行), 必须至少有一个"逻辑判断的结果( true or false )".

你把网络看做语句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