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5):
,用万用表,测出了线间的电容是150uf,电压380伏,怎么能够计算出来,如果接上三相电源以后,他的总电容量。。。。。。。
多多请教。。。。。。。。。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
三角形连接的呀

网友A:
接上电源,用钳流表测量电流,即可判断!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看,应该是15KVAr的电容.
电流21.6A左右.

网友A: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82514
这里看看.

网友B:
又学会了一招

楼主:
但是它标的怎么是299vfk

楼主:
它标的是299vf呀

网友A:
把电容器上的文字全部抄发出来.

楼主:
电压380。频率50。VAR15KV容量299VF三有形连接,我说的意思是,我用表测两线之间的电容是150VF,他是怎么算出来是299的呀,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A:
299UF/20=15KVAr
三角接法,单个电容量100UF,总容量300UF.
测量时,是C1与(C2串联C3)并联.
100+[(100*100)/(100+100)]=150UF.

楼主:
老信就是牛

网友C:
顶~~~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压380。频率50。VAR15KV容量299VF三有形连接,我说的意思是,我用表测两线之间的电容是150VF,他是怎么算出来是299的呀,有什么公式吗

老信最牛,象偶一时就看不懂299VF是什么意思,而老信就明白是指299uF,咋一看我还以为是什么299电压频率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