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5):
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版本:小弟选择线圈后输入T0,弹出指令帮助,应该如何输?望指教。

网友A:
选择线圈后输入(t0  k50)样式即可输入

网友B:
建议上三菱自动化网下载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C:
输入T0后在用鼠标点击参照,点K0,输入常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