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问题!

楼主(2006-09-25):
请教:哪位高手能告诉我,IFIX读PLC中的模拟量,如何将变量转换成实际值,
如温度信号变送器是4-20MA,对应-50~50度!

网友A:
哪里有ifix3.5下载

网友B:
在变量属性里加工程变换

楼主:
请问,就是在工程单位里设置温度上下限吗?

网友C(2006-11-06):
在信号条件里.0-255的设8AL,0-4095设12AL,0-32767的设15AL,0-65536设Lin,然后在标签的工程量里写好上下限

网友D:
我这里有iFix 3.0 3.5 4.0,可供学习使用

网友E(2007-02-22):
这里有IFIX的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