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5):
本人刚刚接手一个YCT系列的电机控制问题,我没有相关资料,现在向各位高手请教如果控制,是本异步电机先工作,然后所有的控制都交给JD1A系列控制器来完成吗?那么接线是怎么接?电机反转和停止的控制顺序是什么,该系统又如何进行保护,是不是只安一个热继电器对Y系列的电机进行保护就可以?电磁调速电机的保护用什么实现?保护元件的大小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磁离合器的调速电机,要保护的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原动机的电流/电压及过载;另一个是电磁离合器的励磁线圈。

网友A:
元件保护的原则是根据元件的电流选择保护元件的电流

楼主:
首先感谢您给我的答复,但从来没有搞过YCT电机的我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原动机我用热继电器和保险及接触器来保护,而我不明白电磁离合器的励磁线圈的保护用什么方式实现?另一方面比较重要的是它是如何工作的,是原动机和YCT电机同时工作吗?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第一,励磁电流的保护,和电机的保护是一样的,加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参数按实际的电流选择;

第二,关于电磁离合器的调速原理,是一个比较过时的交流调速技术,在电工手册或者教科书《电机拖动基础》里都有,没有几页,讲得很明白,可以自己查看。有问题来具体讨论即可。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