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急救啊![原创]

楼主(2006-09-25):
以前从公司拿的SW8D5C-GPPW-EL三菱软件是安装盘安装的,安装完之后就把那东西复制到电脑里,如今电脑格式化了,安装了上次复制的之后怎么只可以读程序,且不能修改.新建工程不行呀.怎么回事?上次问过了,怎么哪位师傅告诉我好吗?怎么可以删除这个安装的.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在控制面板里删除。然后重新安装,安装时注意一个选项,大致说是只监控用的选项,别选择这个东西。

楼主:
谢谢了
真的感谢!
明白了难怪我是选了那个东西好象!没注意!

网友B:
不卸載直接安裝也可以,安裝時出現的選項都不要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