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9-25):
各位师傅前辈:
       你们好!!!我刚刚接触PLC但是不知道从那里学起,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该从那些基础学起.能够更好的学习PLC.在下Email  jcgao@sambu.com.cn

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下载FX-TRN-BEG-C 软件(本网有下载: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2422)。然后再下载FX系列PLC编程手册。用FX-TRN-BEG-C仿真编程。一分钱不用花,搞懂FX系列PLC基本指令。

网友B:
你想学什么PLC就要搞什么PLC的软件
我建议你先学习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