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教问题

楼主(2006-09-25):
刚才在论坛里看到一帖子,讨论的是接近开关问题,我是个设备维护,说来惭愧,经常更换,却不知道那接近开关是如何接到PLC上的,确切说是那开关是三根线分别接到什么地方,有X0,有COM端,请问三菱FX1N的COM端是多少伏?24伏吗?还有哪个呀!如果我想此接近开关常开是短接哪两根线呢??

楼主:
真的不明白,还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接近开关(NPN型)的三根线:一根接24V,一根接0V,一根接PLC输入。24V同时接到PLC的24V端子上。(是说用外接24V电源的情况)
如果用PLC本身的24V电源则(接近开关为NPN型):24V接接近开关的电源,24V的COM接接近开关的电源负。接近开关的输出线直接接PLC的输入。

楼主:
感谢中.
明白了
那短接到底是接哪两个线呢

网友B:
短接24V和PLC输入的那根线就可以了,也就是输入到X0-X........的那根线,COM不管它

网友C:
回复"如果我想此接近开关常开是短接哪两根线呢?",有的接近开关有4根线的.不知你的是不是那一种?

楼主:
有四根线,就是类似区域感应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