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5):
刚刚接触变频器
请问三菱变频器中那么多参数是通过操作面板控制还是在程序中输入啊?字编写控制程序时用不用考虑加这些参数?急急

网友A:
自己慢慢看说明书.

网友B:
參看用戶手冊!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变频器参数是在程序中输入,还是必须在变频器上的面板上调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就行,我看了两本说明书了就这点不明白.谢谢各位了!

网友C:
用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D(2006-12-01):
都可以  一般出厂是程序写入的   用户需要面板输入或面板拷贝

网友E:
注意有些参数是可以直接调整的 有一些参数需要转换工作模式才可以调整

网友F:
好像可以通过上位机来控制!!1

网友G(2007-05-05):
2种方法
1、用变频器上的操作面板来调整
2、 用数据线连接PC,通过此型变频器配置的软件来调

用面板只能一个一个。而用软件刚能看到全部的参数

网友C:
大部分参数按出厂值不用更改的,只有一部分需要更改,如果参数都一样的话,多台可以用面板COPY;

网友H:
用面板就可以,省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