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5):
三相全波整流电路中单臂的电流计算方法?
我三相全波整流要求输出5000A 求单臂电流值..以来确定选择二极管的型号.

请给个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A:
1000~1200A/800~1000V的二极管即可.

网友B:
电流和电压需要留有足够的余量就可以了!一般电流可以取2倍,电压取2-3倍就好了!

楼主:
知道公式的帮个忙贴上来.
电气传动技术手册上好像有的吧? 我手上没手册,有的帮帮忙.

网友C:
在一个周期内每只管子只有1/3时间内导通,所以每只管子的平均电流,只为负载电流的三分之一。即I=(1/3)IL
    每只管子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应是变压器次级线电压为最大值,即
   U反=√2×√3×E2=2.45E2=1.05UL
   适用于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D:
顶一下!!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