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5):
我单位原来用的是一台换向器变速电机,功率是40KW,最大电流80A,最大转速1400转。由于电机经常出问题,现准备更换,我想用一台功率为45KW的交流普通电机,四极。由变频器控制调速。请问各位工控的兄弟,我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完全可行!
注意,电机机座相同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B:
换向时间?换向时间短就得注意了,冲击电流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向时间?换向时间短就得注意了,冲击电流很大的

外加制动电阻不知道行不

网友D:
可以的,对变频器,选普通的就可以

网友E:
不知道你说得是不是三相异步整流子调速电机,如果是的话45kw的小了,变频器加
交流普通电机的力矩在低速是远小于那种电机,以前改过一台150型橡胶挤出机最后加到了5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