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式控制仪表

楼主(2006-09-25):
能不能用位式控制仪表的继电器报警输出,来直接控制220V的二位三通电磁阀的通断?还是要再加上一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只要仪表内部报警继电器的触点容量能满足电磁阀电流的要求就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C:
可以
但是一般推荐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