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

楼主(2006-09-25):
铜排的电流怎么计算,1平方过多少电流呀

网友A:
铜排的安全载流量与铜导线一样,均按4A/mm2计算!
铝排的安全载流量按3A/mm2计算!

安全载流量按最高工作温度为70℃,周围空气温度为35℃时规定的.
若实际空气温度不是35℃时,安全载流量应乘以校正系数:
周围空气温度℃          校正系数
 5                           1.36
 10                         1.31
 15                        1.25
 20                         1.20
 25                         1.13
 30                         1.07
 35                         1.00
 40                         0.93
 45                          0.85
 50                          0.76
 55                          0.66

网友B:
信 老师 ,4A/mm2是否 太 保守了 ,在日常的 使用 中常 用到8A,我觉得可能跟使用的时间有关系,其实,我们只是为了避免发热和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 老师 ,4A/mm2是否 太 保守了 ,在日常的 使用 中常 用到8A,我觉得可能跟使用的时间有关系,其实,我们只是为了避免发热和压降。
如果你希望经常更换铜排的话,可以这样.
我这里讲的是规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