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5):
请教各位大哥,常州有专业的电缆检测机构吗?
电缆、接触器、继电器等的使用寿命是多少年?

网友A:
电缆厂应该能检测电缆的。
电缆的寿命不清楚,
接触器、继电器等的使用寿命好象是多少万次,不是计时间的,

网友B:
接触器.继电器的使用寿命主要以触头所承受的电流大小而言,如果所带载的设备电流在触头额定电流范围内且设备又不是属重复短时启动的,那么其寿命是很长的。反之触头电流超载且超的越多则寿命越短!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3楼的大哥说的对,它们的使用寿命和不少的因数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