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

楼主(2006-09-25):
急问软启动的原理是什么呀

网友A:
是什么电气的软起动?不同的电气软起动原理是不一样的,比如加热炉的固态继电器的软起动,就是通电后不是马上加上满负何电流,而是每秒增加1%的电流,直至满负何电流,这样就减小了大电流对固态继电器冲击,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井当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