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

楼主(2006-09-25):
两台电焊机同时工作在一个钢架上地线如何接?
接一个地线可以吗,
两个地线同时接有影响吗

楼主:
谢谢大哥的指点

网友A:
两台电焊机同时工作在一个钢架上,两条地线同时接到钢架上是可以的.
若只接一个,那么没有接地线那个不能在钢架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