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6-09-25):
pc机与S7-300型315-2DP通过DP与PC机上装的WINCC进行通讯,能不能通过DP口实现与计算机上装的STP7软件进行通讯呢?如果能,该怎么做?盼大侠帮忙.

网友A:
计算机上需要安装一个PC5611或者PC5613/5614的卡,安装卡的驱动。
用MPI口将组态信息下载到PLC中
控制面板中设置参数(SET PC/PG)能读到PLC即可
不是很详细,试着来吧

网友B:
可以,上位机需要CP通讯卡,下位机组态DP通讯,Set PG/PC interface 中选定相应的连接。上位机在S7通道下的DP通道中建立新连接,其他做法同MPI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