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25):
我现在在做一个用压力传感(二线制)控制变频调速的工程,遇到问题:我将压力传感器(西特Modle266)的测量植送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再经过PLC的内部PID运算,再有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送到变频器,可是我在压力传感器的两个端子上测量电压只有16V,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用稳压24V电源给压力传感器供电,输出模拟量信号再送到PLC

网友B:
变送器做成标准信号,供电用24V,我的客户都是这样使用的,你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