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6):
请教各位高手这样一个问题:
在工作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继电器的常开触点联结单相电机的两根电源线.继电器得电的时候电机就瞬间停止一次.但是这样一来不就短路了吗,? 设备这样联结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单相电机是多少KW,不可以直接超动吗

楼主:
电机型号41K25GN-AUL 100V  25W
在继电器没有得电时,测的常开触点之间电压为110v, 得电时电压为20V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对呀,当继电器没有接通时它应该是有电压,接通时应该没有电压.你的电机完全可以直接起动,没问题.

网友C:
我也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