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看不懂这个通信协议

楼主(2006-09-26):
目的:我要通过PC来控制仪器.比如发送开机指令.让仪器自动开机
但是,我看不懂这个协议,(0008H:发送开机指令),
用"串口调试软件"来测试(0008H),没反应.
不知道怎么得到正确的开机指令.谢谢

网友A:
单发0008H是不行的,你的图只是通讯协议的一部分.把协议看完了,才知道应该发什么?如起始符,终止符,校验和等等.

网友B:
你怎么不发引导头呢?
至少应该发 FFFFFFFF000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