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6):
我们厂里的领导叫我们把功率因数据限在0。91---0。92之间,因为低于0。90供电局就要罚款。他们认为功率因数高了,厂里要多用电,多交钱,是浪费,我就是不同意这个观点。很想请各位参与讨论,你们也遇到地这样的问题吗?你们厂里是怎么做的呢?多谢!

网友A:
为了改善供电质量,减少线路损耗,所以,供电部门规定用户的功率因数必须达到0.9以上.低于0.9要罚款,高于0.9以上将给予适当奖励,以返还电费的方式进行奖励.
所以,用户大多采用就地补偿的方式来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B:
功率因数的的范围供电局已进行了明确规定:低于0.9就要罚款,它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电的利用率,例如,一台1250KVA的变压器,功率因数0.85时和功率因数是0.95时所带负荷的能力是不同的,后者带负荷的能力要比前者大些。如果你的负荷是一定的,那么你的变压器的容量相对来说可以选的小一点,有利于降成本

楼主:
谢谢各位啦!还在一点我没有说清楚,就是我们厂里的领导认为,我们自己的功率因数调高了,对供电局有利,不利于我们自己,说功率因数高了,我们就浪费,多交钱,不划算。所以领导叫我们把功率因数控制在0。90--0。92之间,不让我们调高。说那样会让我们厂里多用电,是这样吗?很想请教各位。

网友C:
我顶!

这个我也想知道~~~~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D:
你们领导肯定错了,功率因数越高,无功功率越小,线损越小。在实际中,领导会考虑团体的利益的。(

网友E:
当然是功率因数越高越节电了,但是需要的补偿电容的也就越多了
你们领导的想法真有意思。

网友F:
如果供电局没利他能奖你钱?

网友G(2006-11-01):
9楼说的真好! 但是把我也搞糊涂了.

网友H:
功率因数的提高,有功功率能提高多少?能节电多少?怎样计算?

网友I:
看我的博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啦!还在一点我没有说清楚,就是我们厂里的领导认为,我们自己的功率因数调高了,对供电局有利,不利于我们自己,说功率因数高了,我们就浪费,多交钱,不划算。所以领导叫我们把功率因数控制在0。90--0。92之间,不让我们调高。说那样会让我们厂里多用电,是这样吗?很想请教各位。
   你们的领导是不配当领导的!连这么点知识都没有。要知道提高功率因数最大的获益者是电业部门,它的发电、输电设备利用率提高了。而我们企业是要投资购电容器。道理是这样的:没装电容器时,电感性设备的无功功率是由发电机、输电线路承担的,它占用了设备的容量,而无功率实际只起着电源和磁场间的能量转换它不消耗功率。而企业装了电容器是要投资的,装了电容器后,电容器上产生的充放电功率为容性无功功率。它也不消耗电能的。由于装了电容器后,电感性负载所需无功功率就由电容器提供。所以电业部门的设备利用率得到了提高,而我们企业可在电费上得到回报。由长远利益来讲企业是合算的。功率因数应在0.95较好。太高了企业投资不合算。

楼主:
14楼的朋友说的很好呀,也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

网友J:
我厂的功率因素到了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