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6):
热电偶在测量过程中热电势降低的原因是?

网友A:
可能是由于绝缘吸潮,引起绝缘下降所致

网友B:
讲一下降低的范围?
例如:实际温度=?降低后的温度=?

楼主:
现场实际温度是125度,仪表显示117度,K分度热电偶.

网友B:
仪表与测温点的距离?
是否用补偿导线?

楼主:
25米左右,用的是两芯屏蔽线

网友B:
导线电阻引起毫伏信号的衰减所致.
改用K分度的补偿导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