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9-26):
单相电子式电能表线路板的压敏电阻被击穿,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请高手赐教,谢!

网友A:
过电压造成.

楼主:
那线路中为何会产生过电压?
主要原因是线路方面还是电路板的性能原因呢?

网友A:
线路方面产生瞬间高电压所致.

楼主:
请教需要多大的电压才会击穿“14K681”的压敏电阻?

网友A:
系统中交流电机换向时产生的过电压会击穿680V的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