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6):
请师傅指教稳压值用什么简便的方法测量??

网友A:
老兄,这个最基本的事都还不懂吗?看你的资历还有点高,不知是不是在耍大家吗?不过对于初学者,我倒有个建议:若身边有个兆欧表的话,可以把稳压管两端和另外一只电压表并接在兆欧表的输出端子上,逐渐摇快兆欧表直到电压表的读数不上去了为止,此时的电压值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由于兆欧表的输出电流不大,不会烧稳压管,也不用串接限流电阻,很是方便。

网友B:
可以认为是现场测量的简单方法.
注意,不能在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