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在电压380V的三相四线接地电网,零线和相线截面相同,有设备漏电但保护装置没动作,原接地电阻Ro=4,设备的接地电阻Rc=10,人体的接地电阻Rr=2000,试分析,在有无Rc=10的情况下,人体触电的危险性.

谢谢大家能帮忙分析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是说人体接地电阻在10ohm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事吧?
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人体接地电阻10ohm,设备外壳接地电阻4ohm,好象通过人体的电流与接地线差不多,但是你还要考虑人体自身的电阻啊,起码几千ohm。所以,我认为只要接地良好就没事。

网友B:
当人体触及设备时,原接地电阻和设备接地电阻串联为R0,人体与R0电阻并联,那么220V电压加载在人体与R0电阻并联上,不管有无Rc=10,流过人体的电流自己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人体接地电阻在10ohm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事吧?
不知这样分析对不对:人体接地电阻10ohm,设备外壳接地电阻4ohm,好象通过人体的电流与接地线差不多,但是你还要考虑人体自身的电阻啊,起码几千ohm。所以,我认为只要接地良好就没事。

不是人体接地电阻在10ohm的情况,是在有否有Rc=10的情况下,分析下人体的危险性哦

网友A:
人体的电阻在什么情况下等于10ohm呢?

楼主:
那个10ohm是指的设备的接地电阻Rc,人体的接地电阻设定的是2000ohm.
题目的意思是分别讨论"设备的接地电阻Rc"存在与否的情况下,当人触到这个漏电的设备的时候有多大的危险.
呵呵!

网友C:
显然,你的系统原本为接零保护,正常时平均故障电流为220÷(4+10)=16A,如保护开关整定值大于16A,则不会跳闸保护。有Rc时,220V在Rc//Rr与Ro上分压,无Rc时,220V在Rr与Ro上分压,两种情况通过人体电流皆超过安全电流值,危险!!!

网友B:
当人体触及设备时,原接地电阻和设备接地电阻串联为R0,人体与R0电阻并联,那么220V电压加载在人体与R0电阻并联上,在有无Rc=10的情况下,流过人体的电流(自己去算)与人体安全电流比较,得出是否与楼上说的是否有多大的危险.

网友C:
有Rc时,约55mA,无Rc时约109mA,后者难以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