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好不容易搞到几张自动控制逻辑图,却因为英文符号看不懂,卡在这里,跪求各位大虾的帮忙,不胜感激!
MEAS,LLAG,CHARC,AIN,SIGSEL

网友A:
问DCS厂家要,呵呵,我也看不懂。

网友B:
meas 测量值,一般都是ain的输入
llag 超前滞后块,作信号处理用的
charc 折线块,用来存曲线
ain 模拟量输入
sigsel信号选择,通常用多路信号的选一,分为高选低选,取中和平均等

楼主:
楼上的好厉害,真的好感谢哦。
还有几个:ABS,SSP,CLR,MUL,HOLIM,LOLIM,ROCLIM,DON,DOF,S,R,
拜托!

网友C:
ABS是取绝对值
CLR清0
MUL做成
LOLIM低限
HOLIM高限
DON延迟(方式不同上升延)
DOF延迟(方式不同下降延)
SR是SR触发器
别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