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我买了一个0.55KW三相轴流风机(好像铭牌上写的也是异步电机,带叶片的那种),同时也买了一个普通的2.2KW三相异步电机(好像是那种切割机上的那种)。
我用一个三相可控硅调压器对一个2.2KW的三相异步电机进行空载调速,结果是:只有在电机开始转动的一小部分可以调速(电压好像是80V左右),电压调到100多伏到370V都失速了,电机抖动,调压器输出的电压也抖动,只有在滿导通的时候才能正常,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调压器导通的时刻是稳定的,只是有时可控硅关不断。我的三相可控硅调压器带电阻负载时电压是连续可调的,带三相轴流风机也是可以连续可调的,转速也连续可调,把轴流风机上的叶片拆掉让它空载调速也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与三相轴流风机有区别?还是别的,请教大家,我想用一个三相可控硅调压器对一般的三相异步电机进行空载调试怎样才能做到连续转速可调,谢谢

网友A:
呵呵!力矩电机可以调。

网友B:
电流大了可控硅不能关断

网友C:
可控硅交流调压的硅两端加强阻容吸收能力,让交流双向可控硅能可靠的移相触发,就可以了。

交流异步电机才有调压调速,范围就是很窄的,电压太低了不行,而且额定电压以下,电机的噪声太大。但是此方法调速没有问题。前提条件是,可靠的移相触发。

另外功率大了,还有作好输入侧和输出侧的电压电流变化率的吸收。

网友D(2006-12-09):
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改变频率才行。

网友E:
电机功率大感性负载越明显,电流和电压存在相位差,可控硅关不断,另外可控硅调速的输出波形不是规则的正弦波,电机工作时噪声会很大

网友C:
可控硅关不断问题很好解决,噪声大的问题避免不了,而且低压时电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