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各位朋友说说,我知道有一个公式,但时间长了不用,想不起来了。
请高手不要笑话我这个问题简单。
不胜感谢。

网友A:
虽然我不知道,但我顶一下,希望知道的人可以答复

网友B:
哈哈!!你是电工吧对这个可能不太熟,如果你做过变频器的设计调试你就明白了,如下公式:
r1/f1=r2/f2  r1=已知转速,F1=已知工频,R2调频转速,F2=调频
可见60HZ的电机用于50HZ电路电机转速变低了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理论为应用从小做起,电机学电工学电子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是电工吧对这个可能不太熟,如果你做过变频器的设计调试你就明白了,如下公式:
r1/f1=r2/f2  r1=已知转速,F1=已知工频,R2调频转速,F2=调频
可见60HZ的电机用于50HZ电路电机转速变低了
这几天没有上网,非常感谢!

网友C:
应该不只是转速变低了,   电机的功率,转矩等都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只是转速变低了,   电机的功率,转矩等都会下降,
那50hz的电机用在60hz电路里,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只是转速变低了,   电机的功率,转矩等都会下降,
在同等负载下会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只是转速变低了,   电机的功率,转矩等都会下降,
在同等负载下会严重发热
那50hz 电机用在60hz电路中呢?

网友E:
电机转速低 电机发烫

网友F:
只能说是大才小用了。而且寿命在一天天简短

网友G:
在50Hz下的同步转速为:       n1=(60×f)/P=(60×50)/P(假如P=1)=3000r/min
而在60Hz下的同步转速为:    n1=(60×f)/P=(60×60)/P(假如P=1)=3600r/min
式中:n1--同步转速,f--频率,P--磁极对数,60--一分钟
故不同频率其转速是不一样的,会造成电机发热,烧了。要用绕组必须经改频。

网友H:
我不喜欢公式,我喜欢这样思考问题:
60hz电机在50Hz电中由于频率变低那么-电阻变小-电流变大-转速提高-反电动势变大-直到达到平衡-电机寿命减少.
50hz电机在60Hz电中由于频率变高那么-电阻变大-电流变小-转速变低-反电动势变小-电阻变低
-电流变大-烧坏电机.
    我还是个初学者,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希望各位前辈赐教!

楼主:
不耻下问N01,谢谢你精辟的解释。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H:
希望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I:
60hz电机在50Hz电中由于频率变低那么-电阻变小-电流变大-转速提高-反电动势变大-直到达到平衡-电机寿命减少.------前提是负荷相同,即输出功率相同。否则不成立。如离心风机的电机原为60HZ,现在用50HZ同电压供电,那么电机-风机转速下降,风量-输出功率下降,(电阻变化忽略不计,L值下降才对),电流要视乎负载特性(输出功率下降的多少)而定,在风机中一般会出现电流下降的情况。
50hz电机在60Hz电中由于频率变高那么-电阻变大-电流变小-转速变低-反电动势变小-电阻变低
-电流变大-烧坏电机.----同理,第二点不成立。频率变高,那么转速会变高,输出功率要视实际负载需求而定,在频率变高时,最大输出功率在原理上会增大。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于传动的设计是按50HZ时设计的,在60HZ时由于负荷增大而损坏传动系统。电流要视乎负载特性(输出功率变化的多少)而定,电流大电机就易烧。
讨论。。。

网友J:
据我小辈了解,60HZ电机用在50HZ上,电机长时间工作,可能造成电机烧毁,因为电流改变,转矩改变,同时机温改变,长时间用电机没有保障,同样50HZ电机用在60HZ电网,电机的效率会变小,不适用.

网友K:
同步电机如果同样是50HZ转速不会低,异步电机如果同样是50HZ转速稍有提高

相同频率下电压提高会导致电流偏大

网友B:
哈哈哈!我做变频器工频50电机做到过120HZ也没事,很多情况都是灵活多样的,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能一锤子敲死(不实用\烧坏过热....)

网友B:
哈哈哈!我做变频器工频50电机做到过120HZ也没事,很多情况都是灵活多样的,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能一锤子敲死(不实用\烧坏过热....)

网友L:
不好意思,电机有配套控制器控制,如果不过载是不会烧毁的
若不考虑控制器,就是三相电源
对于一台电机,往高频(超过其额定频率)运行是不容易烧毁的(除了过载),而是低频情况容易烧毁。电机绕组是一组组线圈,可以理解为电感,交流电机运行时,在空间形成的旋转磁场切割这些绕组,形成一个反电势,可以认为是电感上的电压,它和线圈电阻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平衡(电路中的电源和负载电压关系)。高频时磁场旋转快,形成的反电势大,电阻上降落的压降较小,线圈中的电流较小;相反,低频时,反电势低于额定状态值,线圈电流较大,发热严重,损耗增加。因此在没有过载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烧毁线圈.
另外,你是做变压变频的吧
hoho

网友L:
哈哈哈!我做变频器工频50电机做到过120HZ也没事,很多情况都是灵活多样的,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能一锤子敲死(不实用\烧坏过热....)

不好意思,电机有配套控制器控制,如果不过载是不会烧毁的
若不考虑控制器,就是三相电源
对于一台电机,往高频(超过其额定频率)运行是不容易烧毁的(除了过载),而是低频情况容易烧毁。电机绕组是一组组线圈,可以理解为电感,交流电机运行时,在空间形成的旋转磁场切割这些绕组,形成一个反电势,可以认为是电感上的电压,它和线圈电阻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平衡(电路中的电源和负载电压关系)。高频时磁场旋转快,形成的反电势大,电阻上降落的压降较小,线圈中的电流较小;相反,低频时,反电势低于额定状态值,线圈电流较大,发热严重,损耗增加。因此在没有过载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烧毁线圈.
另外,你是做变压变频的吧
hoho

网友B(2006-11-09):
我是做做变频的,你说的很好,不过现在的变频技术在出错防护上有很高的技术,在《电机学》上也有很多说道。。。。对于不衡功、转距等控制方式来说HZ和I是成反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是电工吧对这个可能不太熟,如果你做过变频器的设计调试你就明白了,如下公式:
r1/f1=r2/f2  r1=已知转速,F1=已知工频,R2调频转速,F2=调频
可见60HZ的电机用于50HZ电路电机转速变低了
好好玩哦。。。。。。做电工的就不懂N=60F/P了吗?

网友D:
转速会下降,温度会升高,振动会增大,噪音会增大,出力会降低。

网友B:
楼上请注意,我和25楼讨论的是变频的问题,这在电机学中就并不是你那个公式那么简单了,这个问题比一楼说的要深一点,你那个公式只适用于市电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请注意,我和25楼讨论的是变频的问题,这在电机学中就并不是你那个公式那么简单了,这个问题比一楼说的要深一点,你那个公式只适用于市电使用。
好好玩哦。。。。。。

网友D:
电机转速公式里面的“f“原来只适合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