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请教压敏电阻的测量方法及如何检测其好坏?

网友A(2006-11-18):
压敏电阻的耐压是指流过压敏电阻的电流在直流1毫安时的电压值.所以测量压敏电阻的方法很简单,在压敏电阻的两端跨接电压表的同时,用兆欧表(即摇表)测量压敏电阻的绝缘值,此时,电压表指示的数值就是压敏电阻的耐压值.

网友B:
就是要单独测了?放在电路上测不了么,能不能通过上面的表示识别?

网友A:
可以!
例如:10D471K表示电阻的直径=10毫米,470V耐压,10%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