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我的版本是8.0的,CAD 是2007的!

网友A:
可能全大陆用的都这样了,汗......

网友B:
可以另存为DWG格式的图纸。和PCschematic的版本没关系,和CAD的版本也没关系。另存时支持的最高格式为AutoCAD2004。

网友C:
我有个方法可以
我有个方法,那就是一定要将“DWG”文件另存到安装文件下的“PROJECT”目录里面才可以,并且要将所有的文件类型注册。我保存的CAD版本是2002。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转存DWG时选择一个英文文件夹,从根目录到子目录都不要用中文,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转存DWG时选择一个英文文件夹,从根目录到子目录都不要用中文,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大哥的方法果然能行~~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