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我买了LENOVO笔记本,上面没有RS232接口,但是接的设备是RS485接口,于是就
买了PC卡转RS232和RS232转RS485适配器,连接后没有任何反映。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6RA70与PC的连接,就是串口RS232。如果你的计算机配置了RS232的接口卡,直接用即可,不用在转换成485了。
在6RA70的使用手册里,有关PC连接RS232的电缆接头定义有图示和说明,不要连接错误。
笔记本没有串口,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卖USB转串口的电缆,然后装个这种转换的驱程也可以,但容易死机,不太好用。

网友B:
usb转232的可不好用,那得看看drivermornit这个软件认不认虚拟的232口呢

网友A:
也不一定,西门子的工程师们,都是IBM的本,没有串口,用的都是USB转换的电缆。据说还可以,我用华硕的本,同样的方法,就不太好用,可是我的同事,就行。关键是转换的驱程。

楼主:
刚开始我用USB转RS232的,不行。后查看6RA70说明书上此设备上的接口是RS485,于是买了PC卡转接线,还是不行。
是不是USB和PC卡转接出的接口行不通?

---------------------------------------------------------------------------------------
我是你的好朋友

网友C:
USB转串口不好用,IBM和HP的好点其他的更差。一般情况读写都没问题,长时在线就容易死。不仅是对驱动器,对PLC也一样。所以我买笔计本时要先看有没有串口的,一直选HP的用。

网友D:
转232   直接联接X300插就行了.  70手册倒数第5张有详细的联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