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06-09-27):
wincc可以通过PC机的COM端口用MPI/DP转RS232编程电缆与S7-300系列(带MPI和DP口)CPU连接吗?如果能?该怎样做呢?

网友A:
中间要加编程适配器,纯电缆是不行的。而且也不建议长时间监控,否则会引起端口发热。

楼主:
谢谢,编程适配器指的是DP/MPI转RS232的那个装置吗?972?

网友B:
我现在要用MPI通讯方式,长时间监控,感觉效率很低,而且MPI好像要坏了 经常通讯中断.

网友C(2006-12-12):
普通网卡好象不行吧采用mpi通讯得用专用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