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公司设备上用的是三菱FX2系列的PLC,用安装GX- Developer 的笔记本电脑对其T形图进行修改后,输入PLC时出现提示内存不足无法修改(程序共8000多步),但用手持编程器确可以正常修改。为什么??请教!!如何使笔记本也能修改T图。

网友A:
FX2也就是8000K的内存,你用指令表删删NOP试试.

楼下的linxy_1999,是我打错了,应该是8K内存.一步可以说是一个字节.8K也就是8000步了.

网友B:
楼上的,人家问得是8000多步,不一定就占了8000K 呀!!!

楼主:
我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笔记本不能修改上传,而手持编程器可以.
PLC 内存具体多少不太清楚,里面的T图共8000多步.

网友A:
PLC内存才8000步,你T图8000多步,当然是超限不能传到PLC里.删除了多余的NOP,使程序小于8000步,就可以了.

用手持编程器是读一条指令修改一条,并不改变程序步数.如果你用手持编程器增加指令.增加到一定数量后也应该是不可以了.

楼主:
我不仅仅修改也增加T图步数:我共增加了10步指令.笔记本只能修改,上传时提示内存不足,可手持编程器增加了也是10步,没问题.

楼主:
手持编程器用起来不方便,,我就是想用笔记本来修改.删除NOP没用,高手们看看啊有啥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