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士林的PLC

楼主(2006-09-27):
有谁用过士林的PLC A1---40MR,监视或运行怎么设置,好像在PLC 面板上没有看到

网友A:
与F1相同,面板上有4个指示灯;
1、电源灯,通电后亮;
2、运行灯,当PLC程序运行时亮;
3、电池电压指示灯,当锂电池没电的时候亮;
4、程序出错灯;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设置在编程的位置,会不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