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06-09-27):
三菱FX2-64MR经USP转R232转换器(Y-105)与GX Dexeloper Version 7通信失败,弹出如下对话框,哪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再说明:端口和波特率设置正确.

网友A:
你的USP转R232转换器驱动软件与WINDOWS系统匹配不是很好,如果你有耐心,多试几次,有可能连接得上,但时而会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USP转R232转换器驱动软件与WINDOWS系统匹配不是很好,如果你有耐心,多试几次,有可能连接得上,但时而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