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27):
请问用一个带PID功能的调节仪,来控制某个点的温度,请问应该怎样设置合适的P、I、D这三个参数?也就是说怎样比较快地设定好这三个参数?

网友A:
PID仪表都有自整定功能
先用自整定功能

网友B:
如果有经验值可以直接写入,否则最好是用仪表自整定,等整定结束后看看效果如何再调整.

网友C:
P、I、D这三个参数在不同的回路中各不同.一般在实际中通过经验先输入一定的数值(流量P40-100   I 0.1-1  压力P30-70   I 0.4-3  温度P20-60 I   3-10  D  0.5-3    液位P20-80)再通过它的反应曲线来调整,直到得到满意的调节结果.